[求助] 一些基本的iccr问题

楼主(2014-09-03):
在ICCR上面跑完testcase之后经常在一些top module里面的expression和FSM的coverage都是NO ITEMS,这个表示的意思是什么呢?求教各位前辈大神!谢谢!

网友:
没开选项?

楼主:
回复 网友A:

后来琢磨了一下,应该是在module本身如果没有例如FSM的话,看self total的覆盖率就显示NO ITEMS,不过如果看cumulative total的话,module本身和其它tree module的覆盖率都算进去,coverage就会有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