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求救,请问怎么样将BIN文件转成MCS文件,谢谢!!

楼主(2014-09-03):
求救,请问怎么样将BIN文件转成MCS文件,谢谢!!

网友:
打开impact,里面有工具,根据你输入的bin文件,和选择的flash类型,生成。

网友:
使用impact工具,SPI FLASH选项

网友:
随便一本关于FPGA开发的书基本都有教你iMPACT怎么使用的,这里边就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