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问layout中一些层的意义,比如B1,B2,IA,IB

楼主(2014-09-03):
各位大神好,小的想问一个比较基础的问题,我在做layout的时候发现有很多层都不知道是什么意思,而且也不明白实际中它们存在的意义是什么?像 poly, M1,M2,、、、、Nwell就很好理解,但是像B1, B2, IA, IB这样的就不知道是什么意思,用来干嘛。求问哪里能找到这种解释每个层的文件,我在goole里搜了半天也没找到。望不吝赐教,不胜感激~

网友:
这个看工艺文档关于层次的介绍

回复 楼主:

网友:
design rule吧,  啥fab,

楼主:
回复 网友A:

   ok

网友:
看文档啊,亲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display文件是怎么修改的呀?

网友B:
回复 网友A:

现在就是那个文件都有些看不懂,在definepacket里面定义了许多没有在LSW里面显示的东西,例如y1,y2,annotata1,deviceant ....看不懂是做什么的。然后有的层有选择那个前面定义的某个纹理,但是画出来没有纹理,就一个框

网友:
那就在display resoure manager里改吧

回复  xxmule

现在就是那个文件都有些看不懂,在definepacket里面定义了许多没有在LSW里面显示的东西, ...
引用 网友B:

网友:
y1,y2那些是系统颜色,定义了诸如highlight等的颜色;
层定义的那个fill style ,fill color,stripple(先不说outline和line style)中有一个定义成白色的那个,结果就可能是个百框,这个你开个layout窗口更改这几个设置试试,或者翻译一下那几个英文单词意思就明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fill color 表示里面的颜色,outline是线的颜色,linestyle是线类型,stipple是图形纹理类型,
问题1,还有一个fillstyle不知道是什么,只5种类型,outline,outlinestipple,x,solid,stipple,其中solid和x都好理解,然后outline表示只有外框吗?stipple和outlinestipple表示什么?这个在display resource edit里面都一一试过再来问的,

问题2,那些系统设置的东西是不能删的?删了会怎样呀?还有,哪些是系统的一些设置?

问题3,这里金素A1这个层名,显示有4种类型drawing,pin,net,boundary,文件里面有设置成了met1pin,met1lab,met1band,met1,这些算是对应的设置吗?加PIN的话是选哪一个?以前是用的M1TXT表示的PIN,这个里面没有这一层,不过有一个A1TEXT,

额,新手哈,问题多,敬请赐教!!

网友:
回复 网友A:
恩,有的改的重了会出现很多错

网友:
上华工艺?
嗯,没必要每个层都改吧,知道怎么回事就行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恩是的,里面给的颜色都太鲜艳了。。确实改每个都改就麻烦了,目前就在display resource edit界面改一下,
不过还是想多一些了解,总归是好的

网友:
前两个问题不大,一般的折腾都不会出错,你去找cadence自带的有个关于tf的介绍pdf就能了解至少比我知道的多好多;
第三个问题就没有定式,这个是fab自己定义的。关联到tf、layout、command file,以及可能的xl和PR。

网友:
回复 网友C:
恩好的,第一三个问题折腾好了,改了一些需要用到的层,现在就是还需要修改高亮的颜色,恩,谢谢你指出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