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两个CMOS管子对接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4-09-03):
就像图中的那样,一个P型CMOS和一个N型CMOS源极跟源极接在一起,漏极跟漏极接在一起,引出四个端子,这是什么意思啊?求科普

楼主:
回复 网友A:

   麻烦能详细的解释一下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传输门,两边互通,两个栅级是控制信号。简单的百度百科里就有,建议参考下数字电路的书

楼主:
恩恩,谢谢大家,我已经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