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SS是什么

楼主(2014-09-03):
大家好经常在论文里面看到ISS模拟器的东西,但是不懂具体是怎么回事
好像用这个就可以知道软硬件之间的性能比较

百度只有一篇论文-周期精确的指令集模拟器建模,但具体如何操作也不懂

请问有这个的文档或参考之类的么,最好能够有例程可以学习

谢谢大家了

网友:
Instruction Set Simulator
指令集模拟器
可以看做CPU的功能模型,可以执行二进制指令。
一般用C/C++实现。
如果只是功能模型,性能比较恐怕不行。
可以用来作为CPU设计验证时的参考模型,或者作为CPU的虚拟模型。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不是要做CPU设计验证
就是一个算法模块,需要对这个模块进行软硬件划分,然后比较性能
有软件的执行时间,硬件的执行时间,分别多少
还有指令设计啥的不知道该怎么设计

大概知道什么东西了,但是自己没实验过

不知道你有没有简单的实例之类的

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