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SMC 为何既有mc又有mismatch lib?

楼主(2014-09-03):
TSMC 为何既有mc又有mismatch lib?

网友:
MC是corner variation,mismatch是mismatch

网友:
TSMC真是“中国好foundry”。。。

网友:
回复 网友A:

   怎么讲

网友:
回复 网友B:

   lib靠谱啊。。

楼主:
回复 网友C:

    mc.lib 是不是反映wafer to wafer, die to die 的区别
而 mismatch.lib 反映device to device 的区别?

楼主:
回复 网友C:

    好,多谢。

网友C:
回复 网友D:

   不同corner下只是电气特性整体偏移,器件之间仍然无差异比如两个10k电阻,在ff下电阻变为8k,但是仍然相等,在ff+mismatch条件下可能变为8.01k和7.99k

网友:
前面说mc lib是die to die, wafer to wafer的偏差,那么就是不包括器件之间的mismatch的,这不就和ff/ss/tt/fs等仿真一样了吗?
mismatch lib我知道是器件和器件之间的mismatch.

回复  freecore

   不同corner下只是电气特性整体偏移,器件之间仍然无差异比如两个10k电阻,在ff下电 ...
引用 网友C:

网友:
前面说mc lib是die to die, wafer to wafer的偏差,那么就是不包括器件之间的mismatch的,这不就和ff/ss/tt ...
引用 网友D:

   corner仿真的是极端组合,比如就RC来说:FF - R(-20%)C(-20%), FS - R(-20%)C(+20%)...   mc_lib仿真,R,C的值都是按正态分布来的,可能出现R(+13.2%)C(-11.1%)这样的组合
   一般情况下,mc_lib的仿真结果范围会是corner仿真的子集

网友D:
corner仿真的是极端组合,比如就RC来说:FF - R(-20%)C(-20%), FS - R(-20%)C(+20%)...   mc_lib仿 ...
引用 网友C:

   OK, Great!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否是这样理解?
以下表为例,其中R1=R2, C1=C2
且每次仿真,FF,FS。。。mismatch_lib, 都一样
但mc_lib仿,每次都不一样:
wafer1中的die1 wafer2中的die1
FF
R1(-20%)
C1(-20%)
R2(-20%)
C2(-20%)

同左
FS
R1(-20%)
C1(+20%)
R2(-20%)
C2(-20%)
同左
mc_lib
R1(+9.1%)
C1(-9.2%)
R2(-9.3%)
C2(+9.4%)

R1(-10.4%)
C1(-10.3%)
R2(-10.2%)
C2(+10.1%)
mismtach_lib
R1(+13.2%)
C1(-11.1%)
R2(-10.9%)
C2(+12.1%)
同左

网友C:
回复  victor0o0

是否是这样理解?
以下表为例,其中R1=R2, C1=C2
且每次仿真,FF,FS。。。mismatc ...
引用 网友E:

   不太对,mc_lib中只考虑整体偏差:R1=-9.2%,R2=-9.2%,C1=+4.6%,C2=+4.6%
typical corner下mismatch_lib:R1=-0.3%,R2=+0.5%,C1=-0.2%,C2=+0.1%
但看MC process仿真是不会出现R1不等于R2的情况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请问你一下,mc和mismatch能同时仿真吗?btw:在monte carlo仿真中有process only,mismatch only,process & mismatch,我第三项一直没有仿成功过,需要什么具体设置吗?

网友:
回复  victor0o0

请问你一下,mc和mismatch能同时仿真吗?btw:在monte carlo仿真中有process only,mi ...
引用 网友F:

   可以,不过可能需要自己写library usage file。看你那边报什么错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做了个带隙,仿了一下,结果tt和mc.lib和mismatch.lib结果是一样的,为何没有差别呢?

网友(2019-01-11):
那仿mismatch工艺库怎么设置仿不同的工艺角

网友:
回复 网友G:

   失配和工艺角是两类不兼容的仿真,每次只做一类。

网友(2019-09-28):
what is the answer

网友(2021-12-06):
引用 网友C:
不太对,mc_lib中只考虑整体偏差:R1=-9.2%,R2=-9.2%,C1=+4.6%,C2=+4.6%
typical corner下mismatch_l ...

受教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