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下关于OCV值的设定

楼主(2014-09-03):
请教下大家,一些关于PT分析时,OCV的具体值设定的问题。
比如在同一工艺下,同一模块内部时钟最大偏斜值,是否会影响到最终OCV值的设定?是不是时钟偏斜越大,需要考虑增加OCV的值?
如果有2个模块,他们时钟设计差异较大,比如时钟器件选择不同,时钟网络结构不同,是否在跑2个模块之间的时序时,需要额外增加OCV的值?

网友:
ocv是signoff标准,和设计关系不是太大,但是如果设计不稳定或者信心不过的情况下,可以增大ocv,
说白了就是ocv是fab推荐值,你也可以看情况加大些,一般就是10%的样子,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版主的回答。OCV本身是一个经验值,每个公司对于每个工艺都有自己的一个值。现在有个case由于各种原因,导致同一时钟域在时钟设计上差异较大,希望请教下有经验的前辈有没有必要因为这个差异,来增大原有OCV的值?

网友:
那应该增大uncertain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