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负载跳变不对称

楼主(2014-09-03):
求助大家,buck变换器做负载跳变的时候,瞬态响应不对称,表现为重载转轻载响应快,轻载转重载响应慢,差别还蛮大的。这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图呢?再描述一下你的负载是电阻还是电容?

楼主:
补图:图中蓝色是比较对称的,红色就很不对称。输出电压1.8V,电阻负载。负载电流分别是100ma和400ma。

网友:
响应时间有点长,10uS以上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