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cell中如何stretch一个特定的层

楼主(2014-09-03):
各位大神好,请教一下在用pcell的时候想定义某一个层次为用户可设置参数该怎么做?系统默认的stretch是控制线穿过的所有层都会跟着一起变的,但是有时候并不需要所有层都一起变,只需要其中的某一层改变,应该如何设置呢?谢谢回复。

网友:
回复 楼主:

    把不需要的层次关闭,这样定义pcell就不会牵连不需要变的层次了把。

网友:
回复 楼主:

   個人覺得應該要改 PCELL SKILL codes. 因為 shapes 既存的 stretch handle 外邊應該改不了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貌似是改不了吧,是人家cadence的自带功能,又无关乎工艺库什么的~

网友:
我想應該是查查 dbCreateRect 和 rodAssignHandleToParameter 的指令試試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猜你应该问的是关于图形Pcell的问题
   执行Pcell->Stretch->Qualify,然后点击相应的控制线,再点击需要控制的layer,双击空白处即可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诚如你所说,很好,非常感谢~

网友(2015-08-20):
点击Qualify(约束),此时控制线可选,点击控制stretch的线,并希望与其一起变化的layer(poly、metal、contact),并双击或者Enter确认

网友:
回复 楼主:

网友:
6 楼正解

网友(2018-08-31):
回复 网友B:

   6楼正解,我正好也遇到这问题,纠结了两天,终于找到了解决方法。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