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用PCIE向DDR3里写数据

楼主(2014-09-03):
大家好,我最近在研究用PCIE往DDR3里写数据。看了很多资料,也生成了xilinx的ip核却无从下手,不知道有没有大神愿意指点一下应该从哪里入手?比如ip核里的example design,我设置ip核时选择的是endpoint device,而生成之后里面也包括了root port模块,是不是我只要使用另外一个EP模块就够了?

网友:
在example design中,它要模拟一个EP是怎么和上游设备RP通信的,所以既有EP又有RP。在实际应用中,你只需要设计EP就行,EP通过pcie链路连接的另一端就是example design中的EP。为了高效利用PCIE,一般都是使用PCIE的DMA模式,也就是在xilinx pcie core的基础上自己做一个DMA控制器,通过DMA控制器来连接PCIE core和DDR,这样就能通过PCIE访问DDR。前提是你要懂PCIE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