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rc错误

楼主(2014-09-03):
用icc做了一简单的chip设计
用calibre检查drc。有个via的drc报告错误为:Fixed V1 is 0.19 size

定位到这个error的位置,是一个fatvia,宽为0.19,高为0.6。 而普通的V1是0.19*0.19的size

是否可以认为这个drc error是误报?用了一个普通via的规则检查了fatvia?
但是设计中应该还有其他的fatvia,为何仅仅报告了这么一个error?

网友:
應該截圖給人看原因, 單文字無法了解你遇到的問題.

网友:
应该是2个 via 重叠了吧,

除了memory,sealring区域, via一般是固定大小的,fatvia这种只是via边沿的metal enclosure大小不一样, 不是via大小不一样

网友:
Calibra不会误报,就算是误报你也得修好。毕竟signoff是一种信仰。
还有你得截图+较详细的report
一般来说,fatvia一般是enclosure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貌似不是via重叠的问题,这个error还是比较多的。
icc的tf文件里面对fat via的描述就是cutwidth 0.19 cutheight 0.6,而普通via的width和height 都是0.19 ;这是否就是via的size了?

最后我把所有的fat via在tf文件里面注释掉。做出来的layout就可以过drc了

网友:
本身的这个via 就有drc 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