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紧急求助,montecarlo总是自动中断,提示spectre received SIGTERM,killed by user

楼主(2014-09-04):
跑一个montecarlo的仿真,可能数据量有点大,跑了30个小时左右,就自动退出了,出现了以上的提示  spectre received SIGTERM,killed by user之前仿过10多个24个小时左右的montecarlo  也没有出现这种情况   不过那个电路管子个数是出错这个电路的一半
求大神指教

网友:
仿真保存数据过大,爆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爆过,但是提示不是这样的,分两种情况,一种提示不能plot                    一种是device  space  not  enough   这次没有这两个提示
PS  我用的虚拟机

网友(2015-05-14):
也遇到了这情况,有解答了么?

网友(2017-10-25):
也遇到了,貌似没人能解?

网友B:
回复 楼主:

都好几年了,你这个问题有解吗?我也遇到

网友C(2025-04-17):
引用 网友B:
回复 楼主:

都好几年了,你这个问题有解吗?我也遇到

你现在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了

网友(2025-08-30):
引用 网友C:
你现在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了

你好,你解决了相关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