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icc在写gds的时候如何添加特定的层

楼主(2014-09-04):
在10版和以前的icc里,写出gds之前,我的做法是画一些metalblockage,然后在layer map里定义:A 218(metal1blockage的层号) xxx xx(gds想要添加的层号和datatype)
然后写出的gds中就会把我画上的blockage转成我想要的层,比如metal dummy blockage这种层都需要另外添加;

但是在12.06版icc中,这么做之后并没有得到我想要的结果,而且还把stdcell里的某一层转成dummy blockage了,估计是新版本已经不支持这么做了;
user guide里写的似乎这里的“218”本来应该写mw layer number:mw datatype,那么在icc里如何查到具体的mw的层和层号这些信息呢?
需要在gds里加一些其他的层,除了这种做法还有其他方法吗?

网友:
这种每个fab的层号不一样,不一定每次都能碰到没用的层

而且milkyway 7.0 以后( icc 2013.03 数据库)之后, milkyway mapfile变成extended mode,
支持4000多种层,层号和以前有大不一样,

如果实在layer map搞不定,只能在layout工具里面添加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解答!

不过切换到10版icc仍然可以用原有的办法解决,说明应该不是fab的原因;
请问您提到的milkyway支持的层,我在工具内或文档中是否能查到?

网友:
milkyway只有部分层是system reserved layer吧,(好像是>200以后的),其他就是fab自己随意用的了,

网友(2015-12-31):
zhijie查找milkway的帮助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