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lass AB型driver的 THD和静态电流的折中问题

楼主(2014-09-04):
小弟目前在做一款class ab driver,请教各位大神:要求静态电流小于10mA,输入10M的信号,当功放输出最大电流200mA时,THD能做到70dB以上吗?多谢了

网友(2014-12-11):
同样的问题,请赐教

网友(2015-06-26):
这个指标是否能够达到主要还是取决于运放本身在AB区域转换过程中的增益是否足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