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DFT结构

楼主(2014-09-04):
如果design需要测stuck at fault & transition fault (含path delay fault),
  还有IDDQ, MBIST等很多的fault.

请问一下应该怎样合理安排DFT insertion的结构?插入的顺序?等等。。

可否帮忙详细的说明一下?非常感谢!!

网友:
IDDQ 是啥? 我所知道的是综合的时候 MBIST的Netlist或RTL要一起merge进来,因为MBIST也要插scan,综合产生的Netlist,再做scan insertion

楼主:
回复 网友A:

   IDDQ应该是测静态电流的pattern.  我现在也是先做mbist , 然后 插入scan.
  但是在插入scan时,既要测stuck at fault ,也测at-speed.
  那针对两种fault,应该要产生两支不同的pattern。而且电路结构上并不完全一致(差个OCC)
  所以我就不太清楚,具体的架构是怎样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插入OCC逻辑就能实现,OCC_BYPASS =1 的时候用ATE_CLK 去测stuck_AT,  OCC_BYPASS=0的时候用OCC CLK测AT_SPEED(一般指测transition)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在OCC_bypass mode下,OCC出来的clock是低速的,scan enable应该是恒为1的吧?1.   这样的话,scan FF不是都是在shift mode么?这样也测不到其他组合逻辑部分的fault啊。
2.   我现在是先插入OCC ,然后在tetramax产生pattern时,set_fault -model struck (产生一组测stuck fault的pattern),
    然后在set fault为transition, 在产生一组测transition的pattern. 这样OK么?
3. 插入OCC 后, *spf里面会有Internal_scan & occ_bypass两个procedure.
   我在tertra max 里面,读入*spf时 都指定是Internal_scan mode,这样OK么?

楼主:
回复 网友B:

   发现我理解的有问题,occ bypass mode 时,scan enable并不会恒为一。
但我遇到的问题是发现pll产生的clock不稳定,会不定时的产生x,或者为低,请问你是否遇过同样的问题?感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scan_enable 肯定不是恒为1的。 至于你说的PLL 不稳定,应该不是spf之类的问题吧,看看是不是PLL的配置参数有问题

网友(2018-04-02):
不知道楼主最后解决得怎样?求指点。
最近在学习OCC遇到了几个问题:
1.设计里面pll时钟出来后要经过分频生成几个时钟,那OCC controller应该设在PLL时钟后面还是分频生成的时钟后面?
2.在插入OCC controller后,做post-DRC报出了S1的violation。然后转到ATPG时如果用internal_scan mode会继续报出S1,用occ_bypass mode就不会报。违例说的是scan chain卡在clock chain里,atpg仿真显示clock chain的几个寄存器的时钟都是0x0,再往上找就是因为时钟门控的enable信号是x00(初始值为X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