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Hspice 的問題

楼主(2014-09-04):
各位大哥大家好:
        小弟初學 Hspice,有一個錯誤找不出來,想請各位高手幫小弟
        看一下是哪邊寫錯,謝謝.

        這其實是一個書本範例,我照抄而已,但是來來回回檢查好幾遍,
        卻發覺一字不改仍然沒有 waveform,但是也沒有 error message.

        有兩個檔案,如下所敘:
(1) NAND3.sp:
.VEC 'nand3.vec'
M1 1   VIN1 OUT 1   PMOS W=2U L=1U
M2 1   VIN2 OUT 1   PMOS W=2U L=1U
M3 1   VIN3 OUT 1   PMOS W=2U L=1U
M4 OUT VIN1 2   GND NMOS W=1U L=1U
M5 2   VIN2 3   GND NMOS W=1U L=1U
M6 3   VIN3 GND GND NMOS W=1U L=1U
VDD 1 GND DC=5V
.MODEL NMOS NMOS (KP=20U VTO=+1U)
.MODEL PMOS PMOS (KP=10U VTO=-1U)
***********************************
.OP
.TRAN 0.1U 100U
.PRINT V(IN1) V(IN2) V(IN3) V(OUT)
.END

(2) nand3.vec:
RADIX 111
VNAME VIN1 VIN2 VIN3
IO I I I
TUNIT US
PERIOD 10
000
001
010
011
100
101
110
111
000

我實在不明白,這麼簡單的 NAND3,為何沒有 waveform,
Hspice run的過程看來是對的,也沒有 error message,
請各位高手幫小弟看一下,感激不盡.
謝謝.

网友:
回复 楼主:
.print应该换成.probe。

网友:
加上.option post

网友:
我仿真了一下,wave文件是有的,但是没有输入。问题出在你的向量文件上。
你有3个端口,所以不能用RADIX 111,应该改成RADIX 1 1 1 (注意空格),
下面的时序也要改:
0 0 0
0 0 1
0 1 0
...
...
0 0 0

楼主:
回复 网友A:

    謝謝各位大哥的回答:
               小弟的問題已經解決了,的確已經有 waveform 產生,
               但是小弟看到了 waveform 之後覺得很怪,
               跟書本的 waveform 不一樣的是 ~~~

               IN1,IN2,IN3 居然都只有 3.3V ?????

               我的 spice file 只有設定 DC = 5V.

               那請問 3.3V 怎麼跑出來的 ????????

               謝謝各位大哥幫忙解答.

               謝謝 !

网友:
回复 楼主:

    用VIH,VIL设定一下

网友:
以后所有的仿真请一定加上.option post,否则可能没有波形文件,甚至可能波形文件是错误的。我咨询过synopsis公司的

楼主:
多謝各位大哥的回覆:
                 小弟還有一個相關問題請教.

                 對於記憶體電路,若用 "向量輸入",
                 想必也是 "向量輸出",Hspice 可以使用比對的方式
                 確認輸出結果正確與否嗎????

                 也就是輸出結果應該是 001
                                              100
                                              111
                                              010

                 而與我準備的檔案進行比較嗎???

                 謝謝各位大哥的熱心幫忙 !

                 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