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这2个反相器的区别

楼主(2014-09-04):
请教下这2个反相器有什么区别,Wn Wp 都是最小的宽,L都是一样的,个人愚见是在size上2个反相器是一样的,但是load是不同的,
请高手解释下怎么分析这2个的区别,各自的优缺点。谢啦

网友:
个人认为第二种只是用了可靠性设计罢了,假如一个被击穿了,不会影响这个期间的性能!比较常见的一种冗余设计。

网友:
相比较于第一种,第二种的优点是可靠性高,工作漏电流也会小一些,但是缺点是面积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道理,还有后者loading也会增加一些,速度变慢。。。

网友:
依电流方程式,上端第一颗P型的电流较小(DS跨压较小),所以对负载的寄生电容充电需要更多时间,速度会变慢,相对地其可靠性就较高。

网友:
电流和可靠性都不同

网友(2014-12-11):
第二种多在施密特的一部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