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关于版图匹配共质心方式的问题

楼主(2014-09-04):
如图,如果希望A和B匹配,C和D匹配,A B用一个二维共质心的结构,而C D能否同样用共质心,但是像图中所示的分开,有什么害处。。。我这样排布的目的是为了更好的使得版图承正方形。

第二个问题是运放版图中,除了输入对管有必要用虚拟管子提高匹配度外,其他管子是否有必要这么做。

诚求教!

网友:
不要花哨,返璞归真才是王道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嗯,谢谢提点~能否稍微解释下啥叫返璞归真的版图

网友:
ABBA
CDDC
足以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 回答

那么这样是不是匹配稍微差一点,和二维匹配有多少差距

网友:
回复 楼主:

   1 可以的,这样ABCD都匹配   2 基本不需要

网友:
回复 楼主:

   区别不大。繁琐的连线关系更可能影响信号和效率。

网友:
回复 网友A:

完全正确

网友:
回复 楼主:

A和B match为什么要拉上C和D呢?有点莫名。
dummy A B dummy
dummy C D dummy
对于不上几百几千um的device 没有必要 common centred

网友A:
其实我并不喜欢ABBA,相比之下ABAB更好,当然两边加dummy, ABBA是为了对抗梯度,不过在小尺度上,梯度早就不是问题,反而是LOD,WPE,PSE,OSE effect是主要因素

网友:
回复 网友A:

   同意。

网友:
都差不多!

楼主:
回复 网友C:

    嗯嗯,谢谢,收获很大~

楼主:
回复 网友A:

    THX~收获颇丰~

网友(2014-11-06):
回复 楼主:

   连线过于复杂化,寄生电容会很大,要是在射频可能会影响性能!比如频率、增益等

网友(2016-06-08):
都是大神,学习了。

网友(2017-05-10):
回复 网友A:

   为什么ABAB更好,不是共质心更好吗

网友:
回复 网友D:

    他要左右看到的都是一样的,这样那些和Drain,也就是OD有关系的mismatch会减小。

网友(2017-08-19):
匹配 跟连线 很多时候需要有折中

网友(2019-11-22):
引用 网友A:
其实我并不喜欢ABBA,相比之下ABAB更好,当然两边加dummy, ABBA是为了对抗梯度,不过在小尺度上,梯 ...

请问一下这个“小尺度”,是制程多少开始算小尺度了呢?

网友(2023-06-14):
都是大佬!!!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