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tarrc安装问题

楼主(2014-09-04):
图形界面启动提示No PseudoColor Visual avaiable, try TrueColor instead,但是界面可以打开。

运行StarXtract -clean x.cmd   报错:failed to check out manager license

请问startrc的破解和其他synopsys的软件不一样吗?用的key,其他的工具可以使用。

楼主:
  都没人遇到过吗??如果用calibre提取参数的话,是不是效果也是一样的,可以直接用于PT?

网友(2015-08-30):
回复 网友A:

不知道大侠这个问题有没有解决呢?本人刚安装上这个软件,也遇到了这个问题,不吝赐教,万分感谢!

网友(2015-11-11):
你好 分享一份安装包把

网友(2019-04-26):
我也是这个问题,也需要换一个版本

网友B:
我先试试换一个版本,

网友(2021-03-18):
引用 网友B:
我先试试换一个版本,

请问一下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

网友(2022-09-06):
请问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我安装2018也出现了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