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关于混频器线性度仿真的取值问题

楼主(2014-09-04):
我仿真混频器线性度时中频取值1.5M和2.5M,看结果的时候取三阶交调量为0.5M跟取3.5M相差2~3dB,为什么啊???

楼主:
希望大神回复

为什么三阶交调量曲线的斜率会先下降后来又会上升呢

为什么三阶交调量曲线的斜率会先下降后来又会上升呢

网友:
你这曲线不知道是电路设计问题还是仿真问题,3阶项在小信号输入时不是直线,所以外推出来的也是有问题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为什么取值不同时,线性度仿真有差别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好像没什么问题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想问的是三阶交调量取2M跟8M时,为什么IIP3不一样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知道为什么三阶交调量取2M和8M时IIP3不一样么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还没搞定呢?这个是spectre manual给出的仿真曲线,看看画红圈的地方是不是两条直线,而你的呢?仿真的 都不对,又哪来的2M 8M的对比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求交流哈!!!QQ1072183214

楼主:
回复 网友A:

   求交流,扣扣1072183214

网友(2016-04-12):
回复 网友A:

   请问三次曲线没有斜率为3dB的一段,这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想请问版主,我做IIP3仿真时,不管怎么设置3阶项曲线总会在功率较大的时候偏离3db/db这根直线,是不是只要在输入功率较小时能和直线吻合,  输入功率增大之后就肯定会偏离?那么IIP3是1db/db和3db/db两根直线的交点,还是实际测出的1阶项和3阶项的交点呢?

附上一个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