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版图中能否从POLY直接通过过孔连到第二层金属M2

楼主(2014-09-04):
如果想从POLY到金属M2,能否直接过孔通过,我看CONTACT中只有到第一层M1的,没有直接到M2的。

或者我自己做一个从POLY到M2的过孔可行吗??

谢谢~

网友:
这个问题看起来--- 你直接contact到m1,然后m1用via1到m2不就可以了?别试图做什么从poly到m2的过孔,首先工艺能否支持?其次这样做有什么好处或者必要?

网友:
貌似不可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明白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con 和via1叠加

楼主:
回复 网友B:

    做过一个层叠,DRC报错了,我去看看错误信息改一下

网友(2016-02-15):
没有M1直接连到M2,只靠通孔,这个不科学啊。。。。

网友:
工艺不会支持的,你这样是做一个超长的孔,并且还不准备用M1,制造上没法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