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大神们!Calibre LVS检查掉最后一个错误后,但显示不出最后结果?!

楼主(2014-09-04):
Calibre LVS检查掉最后一个错误后,再次运行了一次Calibre LVS,但就显示不出结果了。请教大神们有没有碰到过这样情况?怎么解决?!

请上图:

附上图

附上图

楼主:
补充一下Calibre版本2013~

网友:
全部删除重做试下。

网友:
看一下report里面是对还是错?report里应该有说明!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办法试了下还是没用~不知道为什么。

楼主:
回复 网友B:

   恩,我看了下LVS Report File,报了这个Error: Components with non-identical signal pins.

网友:
LVS文件用错?

网友:
重新再做一遍

网友:
回复 楼主:

LVS检查开大小写了吧?这个应该无所谓,你可以看下report,如果只是某个器件的端口存在大小写不匹配,就可以忽略了。不过你的ERC最好还是clean掉~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个错误我貌似见过,问题应该就在这里!清一下erc。现在解决了没?

楼主:
回复 网友C:
恩恩!问题解决了,是一个器件的端口没有匹配上。谢谢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恩!clean过了,然后发现是一个器件的端口没有匹配上。谢谢啊!!

网友:
碰到过类似的  lvs死活啥结果都没有 我操  最后把那个虚拟机日死了

网友(2014-11-13):
回复 楼主:
我也遇到你这样的情况了,跟你的一模一样,最后你是从哪下手检查的?能不能详细说一下。谢谢

网友:
ERC要通过啊

网友(2015-07-31):
回复 楼主:
你好!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请问您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2017-03-31):
楼主怎么解决的最后、

楼主(2017-09-04):
ERC clean掉后,器件的端口匹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