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怎么在一个电压值为GND的net上build buffer tree ?

楼主(2014-09-04):
如下图所示 一个组合逻辑 后面带了一堆组合逻辑
然后driver的input pin是tie low的,有什么command去给后面的这根net去build buffer tree?
create_buffer_tree ?

网友:
可以试试, 从 xxx/output 端直接create_buffer_tree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已经试过了 对于这种constant value的net create_buffer_tree不行

网友:
set_fix_multiple_port_nets -all -buffer_constants

再说了,为啥要对gndnet 做buffertree呢,有意义么,

直接都tieoff不就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只是为后续的工作模拟出比较真实的环境  所以才希望做一个buffer tree  否则确实都可以tie off掉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貌似是针对constant net连到多个port的  我试过了 也不行

网友:
搞不懂,非正常flow不是工具都能支持的, 工具也是人写出来的,也有bug的, 尽量发挥它正常的flow一面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 目前只能将GND从断掉再去build tree了 走正常的流程

网友:
先加个buffer 再在buffer 后面去长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