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cm-based 上极板采样架构ADC功耗分析

楼主(2014-09-04):
求大神解疑,在做Vcm-based 上极板采样结构DAC能耗分析时,采样阶段输入信号同上极板也即DAC的输出端相连,电容下极板与Vcm相连,那么在这个阶段由于上极板电荷量改变而消耗的能量,是来自于输入信号呢还是归到Vcm这个source上呢?小弟在此多谢各位大大的帮助了~~

网友A(2021-04-15):
我算出来的Vx=VIP-1/2VCM+1/2VREF,Vy=VIN-1/2VCM
这里是默认VREF=2VCM吗,那也和图片不一样啊

网友(2021-11-12):
引用 网友A:
我算出来的Vx=VIP-1/2VCM+1/2VREF,Vy=VIN-1/2VCM
这里是默认VREF=2VCM吗,那也和图片不一样啊 ...

请问这是哪篇论文啊,最近也在尝试计算DAC电容阵列的动态功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算出来的Vx=VIP-1/2VCM+1/2VREF,Vy=VIN-1/2VCM
这里是默认VREF=2VCM吗,那也和图片不一样啊 ...

我看到有篇论文里有说VREF是VCM的两倍

网友(2025-10-08):
想问一下,VCM based DAC VREFP和VREFN应该取多少呀,VDD和0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