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如何修改已经画好的PCB板子,增加二三十个元件,板子再加宽点,,

楼主(2014-09-04):
allegro如何修改已经画好的PCB板子,增加二三十个元件,板子再加宽点,,以前的覆铜,连线要不要改,重新出光绘钻孔么,望详细解答,谢谢了

网友:
修改Outline, 在原来的原理图上增加器件,导入net, 放置器件就可以了。

楼主:
那原来的走线需要修改的,覆铜的去掉吧

网友:
Allegro重新的话,在Option中选中Replace etch就可以了。你重画的话,会帮你把原来的去掉的。

楼主:
不重新画,只是在原来基础上扩展几十个元件

网友:
我就是指你需要变动的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