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REHL6.1 安装 IC5141 总结及问题汇总

楼主(2014-09-04):
1.首先遇到的问题的是sort、tar文件的问题,更新后可以正常安装。2.后又出现共享库的问题,经安装LIBxp-1.0.0-8.1.el5.i386.rpm后问题得以解决。
3.最后当启动icfb&的时候出现了如下错误:
X Error of failed request:  BadName (named color or font does not exist)
  Major opcode of failed request:  45 (X_OpenFont)
  Serial number of failed request:  15
  Current serial number in output stream:  30经查询只需安装75dpi、100dpi、就可以解决此问题,可是我已经安装了,这个问题仍然存在。请求大牛解答,谢谢!

楼主:
没人知道吗?是不是因为我的显卡根本不能被识别吗?

系统里的Display preference的确不能修改任何设置(尺寸、分辨率),而且还显示Unknow报警,如上图,感觉很郁闷,我该怎么解决?
注:我是双显卡笔记本,是不是原因出于此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try install this package and restart your computer , it solved this error on Centos 6.5

楼主:
都装了,还是不行

网友(2016-01-28):
回复 网友A:

    您好,请问你这个icfb 启动好使吗 我也出现了您这个错误。

网友(2017-05-21):
尝试一下

网友(2019-04-24):
我装了 全部解决了 没有这个问题 Redhat6.9版本

网友:
试一下3楼的方法,看能否解决ic5141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