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FT对ICG中TE端的处理

楼主(2014-09-05):
大家好,遇到个DFT的问题:
在RTL里,我们有些RTL里把ICG cell的TE端tie成0了,其他正常的ICG cell的TE端都是接cg_bypss这个信号的。
在insert_dft后,我们发现这些原来被tie成0的TE端也被强行接到了cg_bypass端。
如果我还是想让它保持是0应该怎么做啊?》
有人遇到过类似的问题吗?
谢谢了

楼主:
自己先顶一个

网友A:
正常情况下TE应该接scan enable 信号吧, 就是scan的时候,常开icg的,

楼主:
对,但我们的情况比较特殊,因为那几个ICG cell不用了,但designer暂时又不删,他们只是把ICG的TE端tie到0了,所以我们做DFT的时候也想要控制它做完DFT后让这些ICG的TE端tie 到0,而不是接到scan enable上去。
有什么办法吗?

网友:
删掉得了,又不影响功能的,何必给自己找麻烦呢

网友(2018-03-08):
回复 网友A:

scan enable 接到SE端

网友(2019-06-21):
set_dft_clock_gating_configuration -exclude_elements {cellname}

网友B(2020-07-22):
引用 网友A:
正常情况下TE应该接scan enable 信号吧, 就是scan的时候,常开icg的,

在capture时,scan enable为0,那这时候capture clock怎么产生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在capture时,scan enable为0,那这时候capture clock怎么产生呢

ICG的EN端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ICG的EN端呀。

是通过输入pattern来控制EN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