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请大神赐教,为什么程序隔了一个晚上再运行,结果就不对了呢?

楼主(2014-09-05):
用Verilog以突发方式读写sdram,将读出来的数据用串口发送到PC,昨晚明明收到的数据是正确的,为什么今早的输出就是乱码了呢。
.sof文件能看出,还是昨晚的。。这是第二次遇到了,跪求大神发表看法。。

楼主:
我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

网友:
说明稳定性不够啊,要定位,比如你发递增序列,把数据读出来分析下出错的规律。
把SDRAM运行的时钟降频,对IO PIN约束这块再琢磨琢磨,调下相之类的。

网友:
应该是程序不够健壮,容易出现bu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