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使用ncsim仿systemverilog assertion问题

楼主(2014-09-05):
请教论坛里的各位朋友。我写了一个sva的module,与待测模块bind在一起,然后用ncsim仿真。应该有会产生一个report指明各个assertion都成功或失败了多少次。但是没有产生这个我想要的report。在脚本里已经加了assertion -summary -final 的选项。仿真结束后,提示no assertions found。
请教哪位朋友能指点迷津,应该如何才能产生这个我想要的report。

网友(2016-05-25):
how to remove warning message

网友: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楼主可否提点一下

网友(2016-09-06):
有大神吗?

网友(2018-06-07):
adding this command into your script maybe help you:
assertion -summary -show failed
or
assertion -summary

网友(2021-09-27):
朋友,请你你的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我最近在最SVA也遇到同样问题,目前还没解决,想请教你

网友:
请问,SVA pass次数,fail次数,vacant pass次数,从哪里可以知道?

网友:
楼主,你好,请问的关于SVA report的问题解决了吗?我最近也遇到同一问题,正在寻求解决的办法

网友:
楼主,在线吗?求帮助SVA repor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