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我的QRC在assura不能用,还有就是assura挂不到virtuoso的layout菜单栏,求助

楼主(2014-09-05):
我的QRC在assura不能用,还有就是assura挂不到virtuoso的layout菜单栏,用命令能用,请大神支招,cadence5141与assura410能否兼容?
另外,assura qrc 能用来做超大规模的芯片寄生参数提取吗?
还有就是在encounter上,QRC不会寻找license,该怎么解决啊?

网友:
gate level抽取只能qrc吧,assura不能干这个事情,只能基于gds来,

楼主:
是不是可以这样说,在PR阶段的RC参数提取使用QRC,在virtuoso的layout上提取就使用assura QRC是吧?想问assura QRC和EXT的QRC是一个工具吗?

网友(2016-09-06):
命令怎么用assura

网友(2017-05-06):
回复 楼主:

    Thanks!

网友(2017-11-11):
请问命令怎么用assura?求解答谢谢!

网友(2018-02-03):
Layout里没有Assura菜单是因为你环境变量“ASSURAHOME”没指向正确。该变量应该指向ASSURA安装目录(bin上一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