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irtuoso_QRC_Extraction_GXL和Encounter_QRC_Extraction_GXL有什么区别吗?

楼主(2014-09-05):
Virtuoso_QRC_Extraction_GXL和Encounter_QRC_Extraction_GXL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
这是license吧, 要问cadence,使用者不需要关心这个

楼主:
Virtuoso_QRC和Encounter_QRC功能还是一样是把

网友(2014-11-28):
功能应该是一样的,一个是for virtuoso call qrc 一个是for EDI call qrc

网友:
一个是从gds里面抽,一个是抽gatelevel

网友(2015-11-17):
回复 楼主:

有QRC的license吗 能否分享一下。

网友:
一个是for virtuoso call qrc 一个是for EDI call qr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