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id not evaluate to a waveform

楼主(2014-09-05):
利用IC5141仿真时,有时候出现不能将选中的电压或电流信号显示出来报错说"did not evaluate to a waveform",
请问这是怎么回事啊?

楼主:
求教大家啦!

网友:
电流信号需要先将节点保存才可以,output里的save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恩,但是我这样做过之后,还是有电流信号不能检测出来,而且还有电压信号也不能检测出来。我觉得还奇怪啊。

网友(2014-10-17):
不知道楼主解决了么

楼主(2015-06-17):
回复 网友B:

   没有,还是经常出现不能画出节点电流的情况,而且我仿真时都设置了要保持这点的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