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大家bandgap温漂曲线的问题

楼主(2014-09-05):
自己搭了一个PTAT电流的bandgap结构,没有其他的trim方法,但是仿真得到的温漂曲线不是一般的抛物线,而是有个突起。进行一些调节后发现,该突起始终存在,这是由什么造成的?大家给点意见吧/....

网友:
可能是仿真器的收敛性问题,换一个仿真器试试吧

网友:
用Hspice和Spectre都试一下

网友:
基本上是由于突起处温度两边的电路工作状态不一样,一般来说低温时候会进入线性区导致bg的兼并点位置突变,或者是启动电路发生问题,检查一下突变两边温度的工作状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