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5141最新能支持CENTOS哪个版本系统,需要后仿真没问题

楼主(2014-09-05):
由于服务器不能装太老的版本的系统,所以不知道5141能支持到哪个系统 CENTOS 5可以么,或者更高一点的CENTOS 6.5是否可行。

诚求助!

网友:
6.5下可以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   那些软件包需要降低版本

网友:
回复 网友B:
    都不需要降,最好是打包版。安装版是安装程序有兼容问题,但安装过的运行是可以的。

网友:
用新的系統,很多軟件都會有程序庫兼容問題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把在其他系统下安装好的ic5141在centos6.5中运行说是缺少库,然后就yum install 了几个,能出来界面,但在那里不动了,这个系统下还要装哪些库啊?

网友:
回复 网友C:

    缺什么装什么,界面出来了一般就没问题了的

网友:
  不动一般是由于hosts里面没有设置hostname吧,指向127.0.0.1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A:

啊我改过主机名,难道改得不对,我试试看。我有些偷懒,使用从学校服务器tar打包的各种eda工具,模仿服务器的各种设置,觉得这样会比较方便移植,这里服务器的hostname是eda.cise,而我们一般系统的主机名是localhost.localdomain,我改了/etc/hosts,还有哪里改过忘记了。以前就不懂,原来好好的软件,一改主机名再打开就不动了。

网友:
我在笔记本上用centos5.10—64位系统安装过,除了开始要用低版本tar,sort,expr,后续就基本没遇到问题

网友(2015-01-03):
請問你在CentOS 6.5下安裝成功了嗎??

网友(2015-02-22):
按照坛子里的教程(当然没有正合适你的,需要自己揣摩),将IC5141装在centos6.5(64bit),没问题哦!

网友:
回复 网友D:

   请问为啥现在centos网站上只有6.6版本下载了?

网友:
誠心請問, 64-bit CentOS 的 IC5141 license file 何處可尋?

我試過的都只能在32-bit CentOS 下正常使用, 一旦用在64bit 下, 修改schematic後, 要check&save時, 會顯示 ;"ERROR (LM -54) :Internal API error occured. Licensing not initialized - contact Cadence CRC ......."

PS:我的安裝法是直接把在32-bit CentOS下的安裝目錄,直接打包重新解壓安裝在ˊ64-bit OS下. 可以啟動,也可以看schematic. 但就是不能edit.

网友(2016-01-14):
有人找得到在centos 6.5 64位下安装cadence的方法了吗?急求呀

网友(2018-12-07):
回复 网友E:

   谢谢分享,我现在用2013版的calibre生成网表也碰到这个问题,但是2015就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