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不能插入pad filler

楼主(2014-09-05):
使用命令行形式运行如下
        insert_pad_filler -cell "PFILL20W PFILL10W PFILL5W PFILL2W PFILL1W PFILL01W PFILL001W" -bounding_box { {-10 110} {140 3600} }  -no_bottom -no_right -no_top -prefix padfill_left_
        insert_pad_filler -cell "PFILL20W PFILL10W PFILL5W PFILL2W PFILL1W PFILL01W PFILL001W" -bounding_box { {110 -10} {4600 240} }  -no_left -no_right -no_top -prefix padfill_bottom_
        insert_pad_filler -cell "PFILL20W PFILL10W PFILL5W PFILL2W PFILL1W PFILL01W PFILL001W" -bounding_box { {4600 3400} {4850 3500} }  -no_left  -no_top -no_bottom -prefix padfill_right_
        insert_pad_filler -cell "PFILL20AW PFILL10AW PFILL5AW PFILL2AW PFILL1AW PFILL01AW PFILL001AW" -bounding_box { {130 3500} {4600 3750} }  -no_left  -no_bottom -no_right -prefix padfill_top_
结果icc不断提示插入零个pad fill,而且死循环了,用gui形式也是一样的情况。
怎么破?
还有icc死循环了,怎么中断操作?

网友:
不用写 -no_bottom -no_right  -no_top ,   因为bounding_box已经指定了具体坐标,

可以先analog区域打一个blockage,加满3边(都不需要写bounding box),然后再单独对analog bonding box区域加analog pad filler,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把 -no_bottom -no_right  -no_top去掉以后就没有问题了,谢了!

网友:
只需要坐标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的

楼主(2014-10-15):
应该是把bounding_box删除,留下-no_bottom -no_right -no_top -prefix padfill_left_就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数字pad filler加完以后,再加模拟pad filler,出现错误如下,怎么解决?
icc_shell> insert_pad_filler -cell "PFILL20AW PFILL10AW PFILL5AW PFILL2AW PFILL1AW PFILL01AW PFILL001AW"  -no_right -no_top  -no_bottom -prefix padfill_left_
Hierarchical pad insertion...
there is no pad touching the top cell boundary
there is no pad touching the bottom cell boundary
there is no pad touching the right cell boundary
Error: Hierarchical netlist editing database inconsistency. (ICX-001)
WARNING : can't create a pad filler inst (padfill_left_pfiller0)

.... total of 0 pad filler inserted

网友:
用新的prefix, pfiller名称不能一样 , 模拟filler叫 -prefix ana 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还真是这样,-prefix不能一样,谢谢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意思是说 在第二次加filler (不管是模拟的还是数字的)的时候  prefix  要与第一个的prefix 不同?

网友:
算是icc的bug吧,现在只能这样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