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ynopsys DC Complier 2013 版合成出來的電路會比 2008 版的大

楼主(2014-09-05):
Synopsys DC Complier
請問
為什麼用 2013 版合成出來的電路會比 2008 版的大
而且大 2%

网友:
面积和很多东西相关,新软件说不定有什么设置改了,而你不知道,没有设置正确,就有可能影响综合结果面积

楼主:
我是同一個  Design
同一個  Script
用不同版本
有沒有甚麼 debug 的方向

网友(2015-10-21):
回复 楼主:

      How to RUN DesignCompiler2013  GUI

网友(2017-08-08):
我也启动不了gui

网友(2018-01-06):
Does anyone has 2013 DC binari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