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AR ADC测试,逻辑分析仪得到的数据用matlab输出后的结果怎么会这样??

楼主(2014-09-05):
10bit的SAR ADC,内部DAC采用分段式电容阵列结构,两段各5bit对流片回来的ADC测试,逻辑分析仪得到的数据直接用matlab的stairs函数画图得到的波形如图所示
ADC输入的是锯齿波信号,采回来的数据画图后大体是锯齿波信号,但是出现了周期性的失码,
请问前辈这是什么原因啊?

楼主:
不对啊,因为输出数据中能够达到 1023 啊,为什么会有失码呢?

如果做个平移会怎么样??

这算增益误差吗??

网友A:
明摆着Cbridge的误差导致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明白,请大神明示。
ADC每次转换结果输出都是经过10次比较,然后对电容阵列放电复位,如果是Cbridge误差所致,不应该是每个ADC的输出都受影响吗?为什么ADC输出若干码才出现一个持续的误差码?而且ADC的输出误差还有累积的效果

网友:
回复 楼主:

adc输出码从0~1023,有没有丢码?

网友:
电容没匹配吧,C0+C1+C2+C3+C4<C5

楼主:
确实如楼上各位大神所说,是DAC的电容失配引起的。
实际的Cbridge小于了设计值,导致DAC出现非线性,从而进一步导致了ADC的周期性失码。
仿真了一下Cbridge偏小和偏大两种情况,从ADC的测试结果来看,应该是Cbridge偏小了。
Cbridge偏小的仿真结果:

Cbridge偏大的仿真结果:

再次感谢各位的指点。。。。。。。

网友(2014-10-21):
楼主这个电路是采用单边的结构么,现在怎么解决电容失配的问题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这个电路是采用单边的结构么,现在怎么解决电容失配的问题呢,加校准么

网友(2014-12-18):
楼主的问题怎么解决的呢,现在也碰到这个问题你了,用的工艺对Cbrige的精度,没有信心……

网友:
这个没有遇到过

网友:
楼主你好,想问下你关于逻辑分析仪使用的问题

逻辑分析仪的探针是咋用的呀,如何与dut连接的,不知楼主有没有这方面的资料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用到逻辑分析仪的时候你就知道了,很简单的,就是一个跟示波器探针差不多的东西

网友:
c桥这个电容一般怎么匹配

网友:
请问楼主可以发些参考这类SAR ADC的资料吗,谢谢

网友:
谢谢,非常有用

网友(2017-12-07):
SAR ADC测试,逻辑分析仪得到的数据用matlab输出后的结果怎么会这样

网友(2018-05-09):
    DAC的电容失配引起的

网友(2021-02-03):
引用 网友A:
明摆着Cbridge的误差导致

谢谢大神,之前也被类似问题卡住了。

网友(2023-03-25):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好。想询问下流片回来的ADC输出怎么接到逻辑分析仪上?芯片引脚需要额外连接其他器件吗?还是直接通过导线连接到逻辑分析仪上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