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 MOS单管DC仿真小问题

楼主(2014-09-05):
进行mos管DC仿真时,提示“no design variables found”如图,请问怎么回事?
和元件库有关吗?

仿真图

仿真图

原理图

原理图

网友A:
ADE主界面右下角的Design Variables窗口里,点击鼠标右键,选择copy from cellview,弹出来的窗口里选择你的Vbias并设定好初始值后,再。。。不说了

网友(2015-05-14):
回复 网友A:

   如果是615版本的在哪里找那个窗口?

网友:
…… 你没加variable当然美哟了啊。

网友(2025-03-20):
引用 网友A:
ADE主界面右下角的Design Variables窗口里,点击鼠标右键,选择copy from cellview,弹出来的窗口里选择你 ...

谢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