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615使用PDK时出现问题

楼主(2014-09-05):
各位,我在http://bbs.eetop.cn/viewthread.php?tid=317711&;extra=&page=1上下载了cxl666上传的软件,在使用PDK时出现问题,以simc为例,如下图所示:
大家看一下图中蓝色框里的数值,这是PDK自动生成的,其中Drain diffusion area和Source diffusion area的数值竟然是2.016e212,这个数值好大啊!!!

我开始还以为是smic的问题,后来发现其它的PDK也有类似的问题。请大家帮我解决一下,问题到底出在哪?谢谢啦!!

楼主:
大家都没遇到这个问题吗?

网友:
请修改width和length,截图看下AD、PD、AS、PS变化情况,应该与软件无关,看看PDK或者是否你哪里设置出了问题。

楼主:
试了一下,如果管子的w是一个整数,比如4u,那么PDK显示的结果就正常。如果是小数,比如我发的那张图中w是4.2u,PDK就会犯晕了。

不知道问题出在哪

楼主(2015-02-20):
自己从网上下载了IC615软件,按照坛子里的提供的安装步骤安装了一下,问题解决了。

网友(2018-04-02):
学习了,难道只有这样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