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stro DRC 错误

楼主(2014-09-05):
用astro跑数字后端,用calibre做DRC,结果出现了无数错误,最多的是GT\CT\ONO,如:minimum GT/CG enclosure for a contact 0.20  如图中标示,这群问题怎么解决呢,急急急。。。在线等。。。。

网友:
overlap了吧,单元 ,或者filler没加?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其实我就是不太会添加filler,用的smic18工艺,添加的core filler,FILL1到FILL64,然后在astro里DRC完全没有错误,在calibre里有一堆,版主知道这个是什么问题吗?或者能不能说一下怎么添加FILLER呢?我没有PAD,只有P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