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tarRC抽取SPF文件的问题

楼主(2014-09-06):
使用StarRC抽取一个数字单元版图的寄生参数,输出SPF文件。可是,同一个单元在正着摆放和Upsidedown摆放的情况下,抽取出来的寄生不一致。只是简单地把一个单元Upsidedown了一下,没有对版图做任何修改,连label的位置都是按照Upsidedown完全对应的。不知道为何会出现这种问题。请各位帮助!谢谢

网友:
不一样就不一样呗,没看出有啥问题啊。你的cell难道4边完全一样?

网友:
不变方向,抽几次也会有区别的,不过区别应该极小,不影响function才对

楼主:
回复 网友A:

理论上不应该出现不一样。抽出来的寄生不一致,会导致后仿结果有差异,我们现在的项目对电路的寄生比较关心。

楼主:
回复 网友B:

EDA是不是足够靠谱。。

网友(2018-08-16):
回复 楼主:

连接线长度,用的metal,VIA啥的没有变化!

网友(2020-02-24):
thanks for your answ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