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vivado

楼主(2014-09-06):
有几个问题请教:1、关于文件加入方式,当文件以及文件夹多了后,用加目录的方式很好,但需要手动移动文件编译顺序,有的代码习惯单独用一个文件定义define,所以这个文件必须最先编译。如果用一个代码把所有的文件用include的方式加入,似乎可以解决顺序和移植问题。
比如,`include "A.v" ,而且如果A.v中还有include,而且被include的文件与A.V同一个路径,那边vivado也可以自己寻找到,问题 是,我怎么知道vivao找到了正确的文件,假设我的电脑里面有很多个相同名字的文件。对于一直用fpga的人来说这个不是问题,而我们是先在vcs上仿真通过,再用fpga验证。而vcs仿真可以直接指定+incdir+,vivao也可以指定,但目前是不指定他也去找到了,怎么找到而且对的呢?而且必须是在综合那一步才有指定的地方,为何在读入文件的时候没有选项指定include路径?
所以我现在最困惑的地方就是,我有很多个文件对同一个变量设置了define,但值不一样,不知道vivao用的是哪个?
2、我服务器上也装有vcs,但用vivado编译库的时候指定vcs_mx。工具说找不到vcs_mx,我的服务器只有vcs,难道会有vcs_mx ?3、vivado ioplan 找不到DIFF_SSTL,但用xdc编辑却可以识别,问题出哪里呢?

楼主:
原来是版本太低,vivado的确垃圾,比起altera的工具,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啊

网友:
不好用嗎?

网友:
大有收获。

楼主(2014-10-17):
用命令set_incs好像是可以在tcl指定大量include路径。这个好用。

网友:
好像时间太短了啊

网友(2015-09-18):
请问楼主用的vivado和vcs版本分别是什么

网友(2015-10-22):
我现在用的vivado 2014.4,vcs用的2014.12也报这个问题,求指导

网友(2016-06-16):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vivado报告说找不到vcs_mx请问楼主解决了么?

网友(2016-10-16):
回复 网友A:

    我用vivado tools 编译仿真库,也是说找不到vcs_mx,你解决了吗?能否告诉一下?

网友(2017-01-10):
楼主用SOC不多吧?altera的 SOC编译器可是很要命的哟,Xilinx至少把各种工具都加进去了,用起来还是很方便的,习惯就好了

网友(2018-11-09):
版本差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