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ocean和skill两种语言什么关系呢?

楼主(2014-09-06):
ocean和skill两种语言关系

网友A:
OCEAN就是SKILL的一个子集,专门用于仿真控制。SKILL本身与C语言类似,其功能几乎是无限的。

网友(2015-10-22):
OCEAN就是SKILL的一个子集

网友(2022-04-11):
感谢答疑解惑

网友B(2025-08-19):
引用 网友A:
OCEAN就是SKILL的一个子集,专门用于仿真控制。SKILL本身与C语言类似,其功能几乎是无限的。 ...

skill可以调用ocean里面的函数吗?比如频谱分析函数spectrumMeasurement?

网友:
引用 网友B:
skill可以调用ocean里面的函数吗?比如频谱分析函数spectrumMeasurement?

当然可以,只要你virtuoso里面自动load进来ocean有关的cxt 文件就行,不然会函数未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