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VFS在DC中的实现疑惑

楼主(2014-09-06):
在DC综合中,需要在voltage table中选择一个电压进行综合。 但是如何保证多个work mode都能满足需求呢,比方说我有两个工作模式VDD1和VDD2.难道需要我在不同电压下分别综合两次么?那样的话,两次综合的网表结果不就不等价了么。

网友:
不用啊,在一个电压下就行了

不同的电压跑不同的频率, 功能一样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可能没把我的问题讲明白

假设一个设计的一个模块(power domain)有两种工作模式,VDD1:0.9V VDD2:1.1V。我在做综合的时候,会有一个set_voltage选项,如果设定VDD为0.9V,那么我所有的constraint 都要按照0.9模式下的来。如果选1.1V,那么也同理。这样不就会生成两套网表么?尽管功能一样,但是这两套网表却是不同的(比方说综合时DC选择的cell不同)。我后期primetime模拟是选那个网表呢?

那么还是那个问题,DC工具如何支持一个设计不同VDD呢?

感觉相比之下cadence公司做的就很直观,不用set_voltage,直接要两套constraint。
最近在学习synopsys的design flow 这个问题一直很折磨我

网友:
一个网表,满足所有工作条件
syno和cadence一样有mcmm flow吧, 两个lib set,对应两个scenario,对同一netlist同时opt

楼主:
回复 网友B:

   好像没有呃,要么就是我没有学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