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T3521电流很大的问题

楼主(2014-09-07):
使用LT3521设计电源,输出2路DC-DC降压,加一路升压。后面的负载先全部断开不接。
刚上电时都电压正常,电流几乎为0(没有接负载),工作几分钟后,突然电流飙升至2A,板子发烫。
不知道是哪里出了问题,请高人指点

网友:
难道是有虚焊

网友:
回复 楼主:
1、工作几分钟后是指接入负载几分钟后吗?如果不接入负载几分钟后还会这样吗?
2、板子发烫的地方在负载还是电源?
总之要先判定是的电源问题还是负载的问题。楼主提供的信息不够啊!

网友:
訊息太少

如果是有負載的狀態
通常就是短路造成的
哪個BJT開關動作了
造成大電流之類的

网友:
没有信元来蹭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