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中如何定义电源和地

楼主(2014-09-07):
最近刚开始接触pr的项目有些地方不懂求各位大侠指点一下:verilog文件中的top中没有定义电源和地的pin,在ICC中如何定义呢?
在设置mcmm中需要定义电源电压,一直无法进行设置
用create_supply_net定义了一下好像没用。

网友:
derive_pg_connections 即可,看文档吧,说不清楚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版主,看了一下manpage,然后使用了一下report_supply_net,发现电源和地的port已经有定义,而我在使用derive——pg——connection的时候将电源和地的port定义为了别的变量,变量名与设计中的定义不符,所以产生了无法定义的错误。   将port的变量值改过来以后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