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perl、Tcl等脚本语言在Cadence平台中有应用范围吗?

楼主(2014-09-07):
小弟准备学习一下脚本语言,最近通过看各位大牛的帖子,对几种IC设计中常用的脚本语言做了一些简单了解简言之:perl很强大,特别是文本处理;Tcl在synopsys,laker平台下的应用很广泛;Skill是Cadence平台下用于二次开发的脚本语言。

由于小弟的工作是模拟版图方面,在Cadence平台下工作,故貌似应该选择Skill学习;而Skill只应用于Cadence平台下,应用范围较小,于是就出现了如题的疑问。希望各位科普一下,十分感谢!!!

网友:
SKILL与C语言一样,可以很轻松的与系统调用结合起来,接口函数很完善。所以Tcl和Perl都可以通过SKILL调用。我曾经在项目里面自由调用tcl/tk以及MATLAB,他们都可以和SKILL无缝通讯。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这样啊。谢谢!但是在Cadence平台下是不是只能用Skill进行二次开发呢?而像你所说,Skill又可以作为一个接口来调用perl、Tcl联合起来工作

网友:
回复 网友B:

Cadence平台本身就是一个SKILL命令解释/编译器,即是解释型语言,也是编译型语言,你可以认为SKILL是兼有两者的特性的一种语言。Cadence平台当然只能用SKILL, 但是SKILL程序所起到的作用可以轻松的扩展到与Tcl/tk, Perl等程序进行通讯,其实这里面的通讯接口功能非常丰富,几乎是跟C语言一样无限的。C语言能做到的,SKILL也能做到,唯一的不同就是SKILL是从Cadence平台上调用的,所以和设计环境是紧密结合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今天无意间在Virtuoso Space-based Routing的user guide中发现,这个工具的自动布线脚本就是用的Tcl,更进一步让我理解了。非常感谢!!!

网友(2024-02-01):
这么多年过去了   楼主还从事版图工作吗  如果还是的话  版图最推荐掌握哪种语言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