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st2014不支持远程桌面?

楼主(2014-09-07):
Node-locked license over Remote Desktop session is not surpported. acP+3u?r

Node-locked license over Remote Desktop session is not surpported.

网友:
出来的太快

网友:
貌似一般都不支持,ADS、HFSS。

网友:
支持,把license文件改一下就支持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咋个修改license啊 尝试了N多 都不可以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也想知道如何修改licence文件呀?远程桌面连接使用不了CST

网友:
是没远程模块吗?!

网友(2014-10-12):
回复 网友B:

    他的意思是在license文件每一个feature行里加上TS_OK命令。
但是我试验过了,还是不行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不是那个样子的!是license的类型,具体不知道咋个弄

网友:
你有GPU么

网友:
请问13版本你找到支持远程的方法了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教一下,应该如何修改?

网友:
回复 网友D:

    那人就是个装,你没看过回帖没 没得用小家子气

网友(2015-04-28):
请问各位CST远程桌面的问题解决了么

网友:
同问啊~有谁解决了CST 2014远程桌面使用的问题呢

网友:
回复 网友E:
The difference between node-locked and floating license

There are two basic types of license types: nodelocked and floating. These license types define whether one or more users may use the specific software application at a time.

Nodelocked License
A node-locked license is an encrypted "key" that is locked to a specific machine or dongle. The license is uncounted, meaning that there can be an unlimited number of simultaneous runs (by any one user) on the single machine.

Floating License
A network floating license allows a user to use a license from any machine that can access the identified license server. An encrypted "key" is locked to a license server host that runs the FLEX license server daemon. The license is "counted," meaning that the FLEX license manager keeps track of the number of "seats" hosted by that server.

网友:
回复 15# aauan1047 Nodelocked vs. Floating License Usage

There are two basic types of license types: nodelocked and floating. These license types define whether one or more users may use the specific software application at a time.

Nodelocked License Usage

When an application is NODELOCKED, it can run only on the machine that the application is installed on. Nodelocked applications are most appropriate for:

  • Non-networked system environments

  • Users who require constant software availability

Floating License Usage

When a FLOATING license is loaded onto a network server, it can be made available to anyone on the same network. The number of concurrent users is limited by the licensing software to a negotiable predetermined number of users. Floating license applications are most appropriate for:

  • Customers who want to make the application available to as many people as possible without buying the application for everyone

  • Infrequently used applications where the amount of time spent using an application is usually short and irregular

网友:
咋个修改license啊 尝试了N多 都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