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5141 usr6安装困惑

楼主(2014-09-07):
背景:系统win7+RHEL4.7双系统
RHEL4.7安装和ic5141 usr6安装比较顺利(这里要向论表示深深的感谢了)。
退出IC5141安装程序后,还剩下3件事:
1./home/kury/cadence_ic5141/tools/dfII 目录,并进入该目录下的local 中,找到cdsinit,把文件名修
改为.cdsinit   (这个很简单)
2.license 改名为license.dat,并且复制到/home/kury/cadence_ic5141/share/license
目录中。我在license前两行添加了两行
SERVER localhost/loacaldomain ANY 27000 )
DAEMON cdslmd /home/kury/cadence_ic5141/tools/bin/cdslmd
3..bash 部分:设置如下
export CDSDIR=/home/ghr/cadence_ic5141
export CDS_ROOT=$CDSDIR
export CDS_INST_DIR=$CDSDIR
export CDS_INSTALL_DIR=$CDSDIR/tools/dfII
export PATH=$CDS_ROOT/tools/binCDS_ROOT/tools/dfII/binCDS_INSTALL_DIR/binPATH
export CDS_Netlisting_Mode=Analog
# license.dat for IC5141
export CDS_LIC_FILE=$CDS_ROOT/share/license/license.dat
保存完了我就打开终端。输入icfb& 结果 &bash :icfb :commond is not  found??
是我漏做了什么还是我那边出现问题啊 ?我痛苦的想死了。本人qq:277956107
欢迎大神与我交流。

网友:
是否应该把.bash文件换名成.bashrc? 这样每次打开一个新的terminal的时候,这个文件都会被自动source。 你现在的问题是.bash文件里面做的环境设置完全没有起作用,是因为文件名错误。

网友:
Open Terminal
cd /home/ghr/cadence_ic5141
ln -s tools.lnx86 tools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好意思。这个怪我没有说明清楚,我就是再/home/ghr用户下修改的.bashrc  但启动时还是显示bash:icfb:command not found
网上也有很多bash:xxx:command not found  好像是需要手动添加搜索路径.
以bash:fdisk:commad not found为例  http://blog.csdn.net/id19870510/article/details/5704028
但是我的问题特殊性在于到我输入$whereis icfb 时显示的是icfb:                           (后面没有路径啊)
也就没办法用网上的那个方法解决。
欢迎大家踊跃发言,感激不尽了。。。这个问题困扰我好久好久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一步也做过了。。。木有效果。

网友:
在你的搜索路径里面到底有没有icfb文件,这个很容易查到的,眼见为实嘛。

网友:
而且你用的是不是 bash shell, 这一点也要确认,否则.bashrc不被读的。

网友:
为什么不用命令行 source ~/.bashrc 来确保设置文件被读呢?

网友:
首先得看shell究竟是bash shell还是c shell;其次是路径是否存在;再就是权限有没有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B:
感谢amodaman    z1313007的关注,以及回答,虽然目前问题没有解决......1.我看了好多的安装文件,貌似现在linux默认都是bash shell啊。。。。因此基本改的都是.bashrc。而且记得之前看书的时候说bash shell的提示符是" $ "   bashrc这块问题不大
2.路径是否存在?我是这么尝试的,不知道对不对?
    case1:$which icfb   显示:/home/ghr/bin/bin:usr/kerberos/bin:/usr/local/bin:/usr/bin:/bin:/usr/x1186/bin
       (这么一串下来反正就是没有看见icfb ,让我比较诧异的是怎么会有两个连着的bin/bin,虽然我也不太懂linux但是总感觉这个
好怪,总想把第一个bin改成 candence_ic5141(安装文件目录)试试)   这个怎么改呢?
     case2: $whereis icfb   显示icfb:                     (什么都没有,着实蛋疼)
     case3: $find /home/ghr/cadence_ic5141 icfb       (然后电脑就疯狂的一个个文件找,屏幕上显示了很多,反正最后的结论是:木有找到)

各种尝试啊,心都凉了。

3.权限问题,感觉不是主要矛盾,我把软件装在了/home/ghr/cadence_ic5141    cadence_ic5141 的权限不就是属于ghr用户的吗?难道大家都是在root用户下启动?(虽然我也试了一下,木有效果)

    目前我还是菜鸟,对于大家给的建议,我在理解上可能还存在一定的偏差,望大家批评指正。。。谢谢了。
    期待大家的回复啊。。。

楼主:
前天我已经成功开启IC5141,但不过不是通过传统渠道成功的,我把环境变量直接添加到了bash_profile后才正式开启的,但是把路径放到. bashrc就不能启动,出现bash:icfb:command not found  (我有source 过) 。谁能帮我解释一下?怎样才能通过.bashrc才能启动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还有就是是不是需要说明命令的文件那句命令

楼主:
回复 网友C:

  没有明白是哪句啊?想问一下可不可以把你bash_ profile文件内容给我看一下啊……?

网友:
These are great Materials
THX!!!!

楼主:
回复 网友D:

    what?

网友:
.bash_profile应该是每次登录操作系统的时候才被读一次的。每次打开一个窗口不被读到,而.bashrc文件是每次打开一个窗口都可以被读到。在这两个文件里面分别写几个echo "hello"的语句就可以用简单的实验验证一下到底什么文件在什么条件下起作用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木有明白。。。可以具体一点吗??

网友(2015-12-15):
搂住最终怎么解决的?我遇到跟你一样的问题。
此帖已关注,期待新的回复额!~

网友(2016-05-05):
回复 楼主:
你的设置是cshrc的格式所以在terminal下 chsh
                       /bin/csh
再试试看

网友(2020-05-07):
问题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