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VCO设计参数问题

楼主(2014-09-07):
各位大侠,本人在设计PLL时,VCO的增益Kvco不知道怎么确定,看了一些资料也没有发现相关的表达式。请各位牛人赐教这个参数是如何确定的。本人设计的是三级环形振荡器,谢谢!!!

网友:
根据实际应用的频率范围,比如1g到3g,vctrl 0.3v~0.7v,500MHz/V
当然要考虑P V T

网友:
这个参数不是由简单的公式确定的,要根据实际需要多少输出频率范围,还有vctrl可以设置的电压范围,当然还与整个PLL系统的参数,输出相位噪声有关,多看论文就知道了

网友:
具体要看目标频率范围,是否需要subband,控制电压范围,控制电压的干扰抑制等,kvco都会有很大差别。